[求助] 如何在encounter中手工摆放一个单元Inst

楼主(2013-01-15):
求助,如题
1.在encounter中,floorPlan做完之后,需要将一个Inst摆放到一个location已知的位置,求助通过命令如何实现?

2.在encounter中,floorPlan做完之后,需要将一个Inst摆放到一个location已知的位置,求助通过Gui如何实现?

网友:
1. placeInstance
2.Tools---Design browser---Attri Editor ---坐标和status Fixed---apply
3. 先存fp文件,然后修改fp对应部分,再load进来

网友(2013-04-11):
能在pads.io文件里面加这些inst的位置吗?

网友:
可以再placement之后,找到那个器件修改器属性。把坐标写好,把其状态改为fix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在ICC中如何实现这样的手动摆放一个单元Inst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思路可以在ICC中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