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quartus12.0工具问题

楼主(2013-01-15):
有没有大神遇到,用quartusII9.0编译通过且功能正常,但是用12.0编译通过,功能不正常的现象?
warning大致都看过了,和9.0的差不多,没有重大warning

网友:
是不是用的IP在12.0下有综合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倒是用了不少,但是怎么确实就是IP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基础IP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有些比较大的IP可能有问题,可以google看有没什么补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