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异步复位信号的同步!!

楼主(2013-01-15):
如果一个复位信号已经和clk同步,后面clk经过门控之后出来一个新的clk_g,
那么复位信号是否需要重新和clk_g同步?

请指教~~~~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
if(rst)

always@(posedge clk_g)
if(rst_g)

网友:
需要。多打两拍时钟,消除冒险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在sdc里面进行约束,使clock gating后的时钟和之前的时钟对齐?认为是同步时钟?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出现门控时钟,这个门电路前后就是两个时钟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的方式能否保证前后时钟沿对齐?

网友:
不用额外约束,时钟路径上的组合逻辑会自动穿透。不信你可以report_timing报一下recovery/removal,看看时钟路径能不能跟踪到(full_clock_expanded模式)。

网友:
好像不用的,两个时钟源一样的,属于同步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想清楚了,两个时钟可以认为是同步的,会有一点点固定的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