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script 跑paramAnalysis 求助

楼主(2013-01-15):
analysis('tran ?stop "100n"  ?errpreset "moderate"  )
analysis('dc ?saveOppoint t  )
desVar(
  "in_low" 0
)
desVar(
  "in_high" 0.1
)
desVar(
  "VDD" 3.6
)
desVar(
  "Iref" 30u
)
option(
'temp  "0.0"
)
temp( 0.0 )
paramAnalysis("VDD" ?values '(3 3.6 )
)
paramRun()
selectResult( 'dc )
plot(getData("/inn") getData("/inp") getData("/zb1") getData("/zbn1") getData("/ZB") getData("/ZBN") )
selectResult( "tran" )
plot(getData("/inn") getData("/inp")   )
addSubwindow()
plot(getData("/zb1") getData("/zbn1"))
file = "eye2.ps"
hardCopyOptions(?hcNumCopy 1 ?hcOrientation 'portrait ?hcOutputFile file)
awvSetOptionValue("hcHeader" nil)
hardCopy()

以上是我的script,做paramAnalysis时,VDD跑3和3.6两个值。eye2.ps plot出来的的波形3V跟3.6V的混在一起,请问各位大牛如何才能将3V跟3.6V的波形分开plot出来~

网友:
ocean这软件干啥的,现在还有人用呢

网友: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一个信号inn跑参数扫描,自己就会生成两根线,一个叫vdd=3V,一个叫vdd=3.6V,还用什么区分啊? 另外,看你的ocean文件,最后几行hardCopy不熟悉,前面的语句会plot两个图,第一个横轴为vdd,对应你的DC分析;第二个横轴是时间,对应你的瞬态分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rdCopy 是打印的命令,前面那一堆是打印机状态设置。

第二个横轴是时间,对应你的瞬态分析。是这没错。selectResult( "tran" ) 是对瞬态结果的选择。瞬态有两个过程,一个是vdd=3.0的一个是vdd=3.6的。这两个过程分别有对应的zb1,zbn1的输出。但程序上会将vdd=3.0跟vdd=3.6的结果堆在一起plot出来,我的意思是,我只想显示vdd=3.0/vdd=3.6其中一种情况对应的zb1,zbn1跟眼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对瞬态响应,你想plot两个图:vdd=3V和vdd=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