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SE 综合 map报告 BRAM问题

楼主(2013-01-15):
请问为什么我的设计里没有使用任何RAM或者FIFO,但map报告里却有呢?
Specific Feature Utilization:
  Number of BlockRAM/FIFO:                      40 out of     148   27%
    Number using BlockRAM only:                 40
    Total primitives used:
      Number of 18k BlockRAM used:              63
    Total Memory used (KB):                  1,134 out of   5,328   21%
  Number of BUFG/BUFGCTRLs:                      1 out of      32    3%
    Number used as BUFGs:                        1

我用了开方的IP,但我单独将IP综合了一下,也没有RAM。还有我用到了ROM查找表(共256B*63),其他模块里我都没有用到RAM,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Number of 18k BlockRAM used:              63 是指我用的ROM吗?可是不应该有这么多吧?
Number of BlockRAM/FIFO:                      40 out of     148   27%  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的FPGA器件型号是什么?

网友:
工具把ROM Table 放到RAM中实现了。如果你确定不想这样,看看工具设置中,应该可以disable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NX FPGA VIRTEX5 **LXT110T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综合器自动把查找表转换成BRAM实现了,这样做对时序有一定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查找表每个只是256*16bit大小,用IPgenerator产生,然后复制了63遍,综合的结果却是每个查找表占用一个18k的BRAM,有办法不用这么多吗

网友:
查一查查找表IP的实现机制,有没有可选项。。。

网友:
    貌似没办法,因为bram最小也就18K。可以把2个查找表放一个双口ram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发现我生成IP的时候用的是BRAM,后来我又试着用distribute RAM生成查找表,综合结果就没有BRAM了,可没有任何RAM使用信息正常吗?

网友:
回复  falloutmx

我发现我生成IP的时候用的是BRAM,后来我又试着用distribute RAM生成查找表,综合结果 ...
引用 网友D:

    正常,distribute RAM就偶是用LUT来构造查找表,只要你FPGA容量够,用distribute RAM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