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从单片机里读出程序

楼主(2013-01-15):
请大家帮忙,我的单片机已加密。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如果是硬件加密的,那你还是省省吧.除了暴力提图,没其他方法.

网友:
其实任何加密方法都可以解密, 说说看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3-05-21):
坐等大神

网友:
decap 看看 .. 再放大 ..
不過 flash base 和以前 prom 方式不同 ,
會看得出來嗎 ??

网友(2013-08-08):
我想请问一下是怎么加密,学习学习

网友(2013-11-05):
加密也是可以解密的。。。。。。。。。有人专业做这个的。。。。你自己做的话,可能有点麻烦  首先你能读出hex或者bin出来吗

网友:
现在的电路自己搞不太现实了,OTP/Flash上面提图都搞不定。
如果是主流IC,电子市场有专业人士。
供参考。

网友(2013-12-08):
想学习这方面

网友:
ic 反向设计

网友:
得找专业公司。。。呵呵

网友:
对,你找ic反向设计公司。

网友:
没有试过。

网友:
反向设计啥都能干,照相提取网表

网友(2014-01-14):
成熟的MCU解密应该也是方向做的方案~

网友(2014-02-13):
反向设计太复杂了。如果只是为了程序,现在市场上解密服务太成熟了。。。(苦B的程序猿们哪。。。)
如果是想了解加密原理,得专门讨论了。

简单说,一类是破坏加密状态(加密位),第二类是绕过加密机制。

再反过来说,我们在设计单片机时,从软件上也可以采取一定的防解密措施,结合应用系统实现一些二次加密。

网友:
Are you using Freescale Microcontroller? If it is then you will need key for it

网友(2014-03-28):
电子市场有专业人士

网友:
软件办法是没有的。

网友:
同坐等大神破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