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对设计加buf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3-01-15):
小弟在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用它产生的网表做PT时序分析,但结果有很多时序违例. 确实hold的违例..有人提醒说是我的复位信号reset的问题,要在布局之前就对reset复位信号前加buf.............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才导致hold违例这么多...                                                 .②还想请教一下.在reset信号前如何加buf呢??用命令还是图形界面呢??
                                                  请各位指教一下..多谢了
Report : 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path slack_only
Design : sigma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Mon Jan 14 14:53:28 2013
****************************************

   min_delay/hold ('clk' group)

   Endpoint                                                  Slack
   -----------------------------------------------------------------
   u1/b0_reg/RN                                              -2.45  (VIOLATED)
   u1/b4_reg/RN                                              -2.45  (VIOLATED)
   u1/b1_reg/RN                                              -2.45  (VIOLATED)
   u1/b2_reg/RN                                              -2.45  (VIOLATED)
   u1/b3_reg/RN                                              -2.45  (VIOLATED)
   u2/b0_reg/RN                                              -2.40  (VIOLATED)
   u2/b1_reg/RN                                              -2.40  (VIOLATED)
   u2/b2_reg/RN                                              -2.40  (VIOLATED)
   u2/b3_reg/RN                                              -2.40  (VIOLATED)
   u2/b4_reg/RN                                              -2.40  (VIOLATED)
   u3/b2_reg/RN                                              -2.38  (VIOLATED)
   u3/b3_reg/RN                                              -2.38  (VIOLATED)
   u3/b4_reg/RN                                              -2.38  (VIOLATED)
   u3/b1_reg/RN                                              -2.38  (VIOLATED)
   u3/b0_reg/RN                                              -2.38  (VIOLATED)
   S1_reg[6]/RN                                              -1.99  (VIOLATED)
   A4_reg/D                                                  -1.99  (VIOLATED)
   S1_reg[7]/RN                                              -1.98  (VIOLATED)
   A2_reg/D                                                  -1.98  (VIOLATED)
   S2_reg[11]/RN                                             -1.98  (VIOLATED)
   S2_reg[12]/RN                                             -1.98  (VIOLATED)
   S2_reg[13]/RN                                             -1.98  (VIOLATED)
   S1_reg[11]/RN                                             -1.98  (VIOLATED)
   S1_reg[12]/RN                                             -1.97  (VIOLATED)
   S1_reg[13]/RN                                             -1.97  (VIOLATED)
   S3_reg[12]/RN                                             -1.97  (VIOLATED

Warning: Transition times on not annotated delay arcs havebeen set to zero. Cannot perform max_transition checking. (PTE-057)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Pin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U100/Y                       0.16           0.16          -0.01  (VIOLATED)
   U112/Y                       0.16           0.16          -0.01  (VIOLATED)

网友:
在RN端加buffer即可

ecoAddRepeater -cell xxx -term xxx/RN ,

这种帖子放后端板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指点..下次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