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 怎么用脚本运行··谁能给个范例

楼主(2013-01-15):
小弟是个菜鸟····DC都是用脚本运行的  方便多了···Encounter手动实在是太麻烦了
谁能给我个脚本编写的范例啊···最好把库什么都帖上来···小弟在此跪拜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大侠指导啊···难道我发错地方了啊····????

网友(2013-07-14):
我也想找个脚本学习学习,没人共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你发现了····我现在是先手动弄一遍···然后看看里面的脚本···再根据以后的设计修改···

网友:
手動做一遍..在去看LOG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会自动生成一个.cmd的文件。看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我看资料上说的,最后直接source encounter.cmd 文件就行了。可以把encounter.cmd 中没有用的语句删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这样···以后也可以根据这个去修改而适应其他设计···

网友(2015-12-08):
受教了,类似于cadence写corner 脚本,先通过软件仿一次再在这个基础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