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3解码

楼主(2013-01-15):
有问题请教一下,同一个mp3文件,用不同的解码器(没有任何特殊音效处理情况下)解出的pcm码流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谢谢~~

网友:
肯定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某个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Thank you!!

网友(2013-03-08):
不一定, 在算法里使用精度的不同会导致PCM码流不一样. 浮点及定点运算结果也不完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仿真结果和软件有点差,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