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的Hcell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3-01-15):
我还不懂,但是我想搞清楚请大大们提点一下:
1、hcell匹配的原理;只是通过名称吗?
2、hcell匹配不上的原因有哪些?
3、hcell成功匹配对版图的有哪些要求?
4、hcell和xcell有什么区别?

求求前辈们提携下

网友A:
一般是对place&route的design需要这些hcell的,因为stdcell based cell 比较多,
如果-hier 没有hcell的话,速度会慢些,

hcell只是会帮助-hier 比较快点,或者说debug方便些, 但有时候也会影响lvs的结果,
比如hcell写错了,会影响lvs结果的,

对于小design,或者说analog design,直接flat lvs就行了,不需要-hier ,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hcell 在calibre 中是个辅助的工具,特别是为了debug 一些艰难的lvs。
hcell 与 blackbox 混合一起,能教容易地debug 。

hcell 不匹配是很常见的事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终的目的是提取能够反标到层次化电路上的寄生参数。了解he'll 只是想知道能否有帮助

网友:
没用,那个是xcalibre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xcell呢?应该有用吧

网友(2013-08-10):
回复 网友A:

    版主,xcalibre 是否可以批量的 提取参数呢

          standrad  cell lib 可能有多个cell    每个cell 的 都要run一次 xrc有点麻烦,

       是否可以run一次xrc   然后提出来的   rc  自动反标每个  cell 自己的  netlist里面?

网友:
并不是只有digital的STD cell种目繁多,
对于大规模的analog模块,hierarchy结构有几十个以上的很常见,不用hcell解lvs试试?

网友C:
HCell 主要针对的calibre LVS的debug工具,而XCELL主要针对的calibre的PEX enhancement 工具,使用的文件是一样的,但是意义是有区别的。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

网友:
说的够清楚

网友(2013-09-17):
回复 网友C:

    很重要的概括!

网友:
用hcell前提是底层的cell必须做的非常好,

网友:
Hcell是什么意思啊,打撒吗

网友(2014-02-17):
hcell主要是先给每个独立cell进行lvs继而做整体cell间的lvs,所以可以在检查结果中可以看到每个单独cell的lvs结果和最后的整体chip lvs结果;Xcell主要用于后仿。
理解若有误,谢谢指正!

网友:
1、hcell是通过名称匹配的
2、有1对多(一个sche名字对应多个layout名字)的情况,写全了吗?leafcell(电路)是且仅是两个结构一样的block组成,leafcell应取那个block,不然有时候会hcell认不全?如contact这样的基本cell一定要包在layout的leafcell里面,如果在顶层又搭到pplus,这样的层次,有时候也会影响hcell的匹配?
3、能画到leafcell中的层次尽量都画在leafcell里面。leafcell内部的net不要在顶层又被搭上了metal。leafcell内部的contact不要在顶层又被搭到了plus、diff、nw等类似的层次
4、我的理解hcell是成对儿出现的,xcell是对应在sche里面的那堆cell。
个人理解

网友D(2019-06-06):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对place&route的design需要这些hcell的,因为stdcell based cell 比较多,
如果-hier 没有hcell的话 ...

请问一下版主,你使用过calibre工具抽取自动布局布线出来的门级网表吗?若有,请告知流程,谢谢!

网友(2019-08-05):
HCell 主要针对的calibre LVS的debug工具,而XCELL主要针对的calibre的PEX enhancement 工具。
很清楚唷

网友(2020-04-14):
get it ,thanks a lot.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C:
HCell 主要针对的calibre LVS的debug工具,而XCELL主要针对的calibre的PEX enhancement 工具,使用的文件是 ...

get it.

网友(2020-11-24):
讲得很明白啦

网友(2024-01-12):
首先我们要知道hcell是什么?hcell是用来声明版图的哪些模块和电路的哪些模块是一一对应关系,主要用于LVS做层次化检查。就是一个黑盒子,顶层只要你的port信息,内部的不管你如何,只要保证和Port相关的没有问题就好了。hcell即是设计中用到的所有libcell,可以用“dbGet head.libCells.name”得到。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版主,你使用过calibre工具抽取自动布局布线出来的门级网表吗?若有,请告知流程,谢谢!
...

请问你现在会这个流程了吗?我目前也在做这个,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C:
HCell 主要针对的calibre LVS的debug工具,而XCELL主要针对的calibre的PEX enhancement 工具,使用的文件是 ...

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