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 书中的问题

楼主(2013-01-15):
第2章261中 有一句

“很显然,任何增加的电容都会导致功耗的增加。。。”

请问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
无功功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根本上说,要在电容上建立信号,如果电容越大,需要的能量也就也大 1/2×C×sqrt(V)
   往往,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都会增加

网友:
“很显然,” 电容吃电流,电流就是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来了  3q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