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read_lib和report_lib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1-15):
如上图所示,是在DC中使用read_lib和report_lib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想看看lib文献中的wire load model是什么,说以就使用了report_lib指令,但是说lib文件还没有读入;
于是使用read_lib指令读入lib文件,说是找不到该文件
然后就把lib文件的全部路径写出,于是提示can't open file
尝试了几次,还是这样,在searth_path中也把lib文件路径加入了 还是出现can't open file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大侠指导啊!!!

网友:
先file exist 这些文件一下,有可能是search_path没设好,dc根本没找到这些文件,

楼主:
版主您好,现在read_lib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report_lib的问题还是存在,下面我把我的详细的操作过程写下来:1.我的library文件下如下:

2.我的.synopsys_dc.setup设置如下:

3.read_lib ./library/scc65nll_hs_rvt_ff_v1p32_0c_basic.lib的结果如下:

其中显示 读入成功,然后 report_lib 后还是说没有读入该lib文件

4.我就继续read_lib ./library/scc65nll_hs_rvt_ff_v1p32_0c_basic.lib,结果显示:

然后 report_lib 后还是说没有读入该lib文件

求版主指导!谢谢啊!!

楼主:
其中的第二次 read_lib 显示重现更新了.db文件  那么在第一次的时候,.db文件也是存在的啊,为什么没有这样显示啊??

网友:
先list_libs 一下,

然后report_lib ${lib_name} 即可,不需要带具体path的,

楼主:
谢谢版主啊 !!!刚刚试了一下  果然是不要加路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啊!!!还有新的问题,希望能够解决啊!

使用report_lib指令来查看 operating condition Wire Load Model,但是在输出的文件中却找不到Wire Load Model,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详细情况如下:

首先是报告文件最前面的一些信息:

其次,在报告文件中是可以找到operating condition的信息的:

最后,就是关于Wire Load Model的信息:

上面显示没有线负载模型的信息,但是却显示wire load model mode。我想既然Wire Load Model都没有的话,wire load model mode还什么意义了?你的mode是相对于那个model的了??

而且,在DCman Page中关于report_lib的使用的举例如下图所示,写出了wire Load Model的具体格式。

不知道是DC版本的原因,还是工艺库lib的原因,我使用的工艺库文件(SMIC)如下:

在网上出资料知道,线负载模型有NLDMCCSECSM三种,我想这个应该是正好对应的上面的三个命名的文件,按照这个思路的话,上面的lib文件中应该是包含了wire load model的信息的啊,但是为什么report_lib的报告文件中却没有了?三个都尝试了都没有。

不知道版主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求指导啊!!!wire load model的信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了???

网友:
vi lib文件看下, 里面应该有些wire load model信息的,

一般report_lib  -all 信息应该很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还是一样的啊 report_lib _all 之后 仔细的看了下  只是多增加了Delay Model 和Power Model 的信息
vi 打开的话 连搜索wire这个词也找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 lib的名字指定之后 wire load model就已经默认了啊
但是默认的话 总要让我知道默认的是什么啊

网友(2015-08-13):
回复 网友B:

    注意区分lib name和lib file name

read_lib之后用list_libs看一下lib name(一般是最左边那一列)

网友C(2020-12-23):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report_lib <lib_name>后只返回0,1,别的都没跳出来啊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report_lib 后只返回0,1,别的都没跳出来啊

遇到同样问题,有高人指点下吗?

网友(2024-06-05):
先 list_libs , 會顯示 lib name
再 report_lib name

就會有訊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