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_RVE

楼主(2013-01-15):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设置calibre2010让calibre-RVE显示寄生的窗口显示的是寄生电阻的阻值而不是寄生电阻的个数吗?

网友:
没那么智慧,要自己写脚本

网友(2013-03-15):
calibre 版图做LVS时 没有错误或者正确的那个窗口的弹出显示 在做版图LVS时候 按理说应该弹出错误或者正确的那个笑脸 或者哭脸并报错  但是我在做LVS之后 没有任何提示窗口弹出 求大神指导 急 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那个calibre-RVE窗口里为什么又能显示寄生电容的值,真的没什么设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2-08-24):
所以,这位前辈,RVE显示的R Count是方块电阻个数嘛?这个点到点的电阻为什么还会比 这根线 显示的电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