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分频时钟没有做成tree(ICC)

楼主(2013-01-16):
头次用ICC,碰到一些诡异的问题,先说第一个,

1、create_generated_clock前端给的sdc里指定到module的port上,CTS有该端口为source的tree产生。后来我指定到instance的pin上,反而没有生成tree,咋回事呢?谁帮忙一起分析下。

该定义是生效的,report_clock_tree可以看到该分频时钟,但是其他sink,skew,ct buffer等参数都是0。另外该分频时钟指定到一个组合逻辑的输出端,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2、sdc里有create_cock,create_generated_clock,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再指定一下set_clock_tree_options

网友:
具体把clock定义,图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