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底层模块同一信号有两条线做LVS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之前没画过版图,几乎一窍不通,请教一下,如果我在底层模块出了几根AVDD和AGND但是互相并不相连,等到做顶层时再把他们连起来做LVS,那请问底层LVS怎么做,这几根线在底层还没有连在一起做LVS会报错的。
难道要在底层连上抽出网表,画顶层时再给他们断开?这样岂不是很容易出错。

谢谢!

网友:
用calibre做LVS时,option里面选择冒号连接,然后把要连在一起的lable打上冒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