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做guard ring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自己做一个P型的ring,在窗口都加了TO(diff),A1(MATEL1),SP(P注入),并没有加N阱,但是画出来就有(CSMC05BCD的工艺)。想到以下两个办法都没成功有没有高手知道为什么?
1、左边窗口的width就是调整N阱的宽度的。就想把width调成0就没有,可是这个调整不了,为什么?
2、把存储ring的文件(ring.mpp.templates.il)里面的N阱给去掉。文件是修改了也保存了,但是目录下有个ring.mpp.templates.il~文件(实际在目录下面没看见),load文件进去的时候还是和原来一样,为什么?
有没有其它办法也可以做ring的?

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楼主:
有高手用skill写的吗?能不能共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1.宽度改成0是不允许的
2.这个可能是load文件错误,要么就是你画这个multipath本身的层就是nwell,当然去不掉,你改成用TO(diff)画,subpart只加载A1(MATEL1),SP(P注入)两层试试。
multipath是一个主path,上面再加subpart的,你如果只用三层,而subpart里面就用了三层,请问你主path是用的哪一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画这个multipath本身的层就是nwell,怎么才能把它改成TO(diff)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选中TO层就可以了,然后再进后面的操作!

楼主:
ok,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啊!原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楼主:
ok,现在已经好,非常感谢!原来都没注意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