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存器的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3-01-16):
看到资料都说锁存器时序分析困难,不知道这个困难体现在哪啊,因为什么呢?并且说锁存器的结构导致它不能异步复位,高手能说说么?以前一谈起就是按照这种说法来说锁存器,但是对于它的实质却是没有深究过。

网友:
顶起!我也想知道!

网友:
锁存器设计的一大问题是DFT

网友:
锁存器会被按多种时钟来分析时序。而且可能会被当成新的时钟来分析相关逻辑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意思是在DFT串链测试时候,锁存器没法被测试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为只有组合逻辑才会生成锁存器,时序逻辑是不生成锁存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那意思是说在时序分析的时候锁存器是被当成组合逻辑处理的,当对这个组合逻辑进行时序分析的时候,由于锁存器的组合反馈的原因,存在环路所以时序分析工具可能就“陷在”里面了吗?

网友:
锁存器对时序影响很大,一般应尽量避免组合电路生成的锁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 能麻烦稍微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latch会有风险。就是说latch的enable会产生glitch,然后会导致latch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你说的这个意思是说锁存器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吧,还是想知道它具体在时序上难分析在什么地方?

网友:
flip-flop是跟著一個具有一致性的的時序再傳遞資料的, 但latch不是, latch傳遞資料的致能因素是來自於組合邏輯的訊號, 周期並不固定, 因此增加STA分析時的困難, 正常來說, 我若要用latch, 我會另外針對此一latch規範timing constraint, 不會放給STA自已去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啊,意思是说比如DFF以时钟信号触发,而我们的时序约束都是基于时钟周期的,而Latch的使能信号与时钟没有直接关系的,是以一个相对时钟来说没有规律的信号来驱动的,因此利用基于clock period的timing constraint无法对latch 进行分析。
直白点就是STA是基于clock period的,而异步电路或者latch 是没有统一的或没有clock,所以才说对Latch时序分析困难,是这样么?
如果要对它就行时序分析的话,一般采取什么措施呢?

网友(2014-07-17):
回复 楼主:

    set_data_check

网友(2022-03-01):
说说我的理解:
1、锁存器是组合逻辑,做STA时,组合逻辑时延都是作为两个触发器之间的路径时延,例如两个触发器之间的与门,这个与门的时延综合工具是可以获取的(根据厂商提供的工艺库文件),所以综合工具可以以时钟沿为起点,去推算arrive time,但是锁存器是电平触发的,何时触发,综合工具是不知道的,或者说无法以时钟沿为起点再去准确推算arrive time,这就相当于一个与时钟沿无关的异步路径,而综合工具对异步路径的分析是非常困难的;
2、关于复位,其实复位的概念一般都是对于时序逻辑而言的,组合逻辑时,在代码设计阶段就不会有复位写法,比如,你会发现正规代码里的组合逻辑always块,一般不会有下面的写法:
always@(*)
begin
    if(~reset_n)
        xxx=xxxx;
    else 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