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有的工艺,via 或con不超过两排时,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为什么有的工艺,via 或con不超过两排时,间距比如是0.26,超过三排时,间距就一定要大于0.26呢?有牛人解释下不?

楼主:
希望有人回答下!

网友:
density问题,via或者contact是个圆柱体,过密过稀疏会造成low yield.

网友:
黑就係 DFM ㄉ 奧義
如同 有些製程 Metal space 大於 10 就 要 放大
那 9.99 和 10 只差0.01 為何不用
製程能力也有關

网友:
要打大量的孔时,一般都采取稀疏一点。过密会影响金属的平整度,反而影响金属性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buzhidaone

网友(2013-02-27):
会影响良率,极端情况会出现芯片被拉裂

网友:
密度太大,填充不好吧

网友:
密度太大会有可能挖不到底 造成断路

网友(2013-03-30):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再解释的详细下?

网友:
也是我一直的疑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