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时序分析~来大神帮助下啦!!!

楼主(2013-01-16):
想问下这时序分析在DC里面怎么做~
左边的是4个PAD,右边是我的模块~
问题在于PAD是一个库的,右边我的模块是另一个库的~
2个库的线载模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做从输入pad到寄存器的这路径的时序分析啊???????????

网友:
以stdcell的wirreload为准,pad delay算个啥啊

网友:
我觉得都可以用上,别忘了还有个set_wire_mode top|enclose|segmented

网友:
凡人修仙传 快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除了delay外,我最怕的是DRC规则怕满足不了~怕驱动不动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能用上?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