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一个版图转换成电路?

楼主(2013-01-16):
我有一个版图,里面有一些管子,我想把它转换成一个电路,如何去做啊?有没有简单的方法,通过导入导出就能实现的?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版图提取个网表,网表直接转成电路

网友:
自己翻版图啊,然后画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说详细点吗?版图如何提取个网表,再如何导成一个电路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A版图跑个LVS流程,电路就随便找个,结果不要关心,就会有A.sp的网表了啊!至于网表转成电路,论坛里有啊,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flatten 的schematic 有毛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flatten netlist还不如看layout呢

网友:
进来瞅瞅

网友:
lvs 自己生成的netlist 转成的的电路图 没个看的,乱到死的~~~~~同楼上建议:看版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网友(2013-03-19):
直接看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