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0GHz通信系统滤波器

楼主(2013-01-16):
在60GHz通信系统中信号带宽为2G,搬到基频之后为1G,滤波器的邻信道抑制比是多少,查了相关标准没有查到,看文章有用3阶切比雪夫和5阶巴特沃兹的,本人试过此时邻信道抑制比约为20dB左右。目前用的是5阶切比雪夫,抑制比为40dB,但功耗很大。如果能用低阶的当然更好,降低功耗,希望有做过高频滤波器的给些意见。

网友:
身有同感啊,被这个事情搞的头大
通常协议中只给出了TX的 mask,RX都是自己定的
RX_BB功耗要几十上百mW,这就是在perfomance和power之间做trade-off
不过目前60GHz 频段的设备很少,所以邻道干扰几乎没有
将来就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2014-10-22):
kankankankan, new architectures and techniques towards to this problem.
in fact , it also is easy to implement for high adjacent band interference rejection and low insert 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