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验证

楼主(2013-01-16):
用abstract导出一个IP的LEF文件,现在想要验证该LEF文件是否是正确的,该怎么办?

网友:
人眼看, 或者pr后面lvs,drc做了才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怎么看啊?不是很清楚这个里面的东西。
还有提取天线消息在LEF中怎么看?与没有提取的文件有什么区别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眼睛看啊,那个pin的坐标,然后到版图上去对下,

antenna lef只是影响后面的antenna check,不做也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版主的解答!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不做antenna lef,那需要antenna check怎么办?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antenna 一定要做,否则后面要返工到残。

lef 是指标准单元库吗?可以自己做个script,就是保证上下左右翻转能有东西。然后去跑。
一般都是跑一些testcase,DRC/LVS clean就好。

网友(2014-01-19):
楼主,我根据abstractd的ug填写天线效应那块,但是一直提不出天线信息,不知道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