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将modelsim中的memory型存入txt中,第一个存入值为0

楼主(2013-01-16):
top端口定义有data_out,finish,done。data_out为数据输出端口,finish为是否开始存入txt的使能端口,done为全部存入的结束使能端口。
data_out初始为0,mem【】内已存入值

always @ (posedge clk)
...(初始化)
else
begin
    if(finish)//开始传数据
      begin
                  data_out <= mem[cnt];
           if(cnt == 17'd76799)//数据完全导出
           begin
                 done <= 1'b1;
            end
            else
               cnt <= cnt + 1'b1;
       endend

在testbench中

        integer w_file;
        initial
        begin
                w_file = $fopen("result.txt");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finish)
                        $fdisplay(w_file,"%d",data_out);
                if(done)
                        $stop;
        end

为何存入的第一个值一直是0

网友:
因为第一个clk上升沿的时候data_out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怎么修改呢??

网友:
在某个上升沿,if(finish)  data_out <= mem[cnt];同时$fdisplay(w_file,"%d",data_out),但此时输出的是上一个时钟周期时的data_out,正确输出应该延迟一个周期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finish_d1<=finish;
if(fiish_d1)
$fdisplay(w_file,"%d",data_out);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