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启动文件夹 成为lib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6):
大家好:
我在我的home/design 下启动icfb ,然后创建lib A. 但是当别人添加我库的时候 design文件夹成为了LIB出现,请问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自己在design下可创建LIB cell等 一切正常。就是别人由于这个原因而不能添加我的库,谢谢

网友:
别人添加你的库时,cds.lib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在正确的路径下启动的?是不是有其它的cds.lib冲突了?
建议检查下。应该是路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