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bottom-up的DC综合脚本

楼主(2013-01-16):
rt~
谢谢,发邮箱yic2000@yeah.net~
感激涕零~

网友:
不就是下面综合完了 写ddc出来,然后上面link,再compile么,

边界约束加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知道就是在做bottom up的时候 wire load mode怎么设?top?enclosed?segmented?

网友:
多大的项目需要b-u?

网友:
随便设吧,top即可,

wireload 写zero model

网友(2013-02-21):
回复 网友A:

    多大的设计适合bottom——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