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s管模拟开关

楼主(2013-01-16):
请问在直流情况下如何用mos管模拟电压控制开关,即控制电压为50uv时,电阻值为100Mohm,控制电压为1.8v时,电阻值为0.001ohm.

网友:
可以用开关模型!

网友:
电阻指的是小信号电阻还是直流导通电阻?另外用MOS管来做电阻时,不大能实现比较精确的电阻。因为管子的工作状态会变化,饱和区和线性区差别很大。而且MOS管的导通电阻并不是线性关系。
一般用MOS管做电阻都是为了省面积,而且是用来实现阻值较大的电阻,且是小信号电阻偏多。

网友:
switch model in Hspice!

网友:
cadence的analogLib库里有个switch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直流导通电阻,没有交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VCR模型在哪个库里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开关模型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不是很清楚,还是用mos管吗

网友(2014-11-17):
有參考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