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cl 文本输出对齐问题

楼主(2013-01-16):
在tcl里面如下语句:
  puts "$a \t$b"
  puts "$c \t$d"
如果$c太长,输出时两行文本不会对齐。好像是因为制表符\t 只代表8个空格,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不管$c或者$a多长,都输出对齐,谢谢!

网友:
format 命令

http://www.tcl.tk/man/tcl8.5/TclCmd/format.htm

zongkai2003 给的这个网页挺好使的呵呵

网友:
puts [format "%-5s %-20s"  $a $b]

perl里面叫printf "%-5s %-20s" ,  $a , $b ;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版主,亲测可用。
如果$a比较长,可以把前面的数字-5s 改大一点-30s,就ok了。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