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 Pad 方向问题 的解决

楼主(2013-01-16):
initialize_floorplan 后,发现pad方向 指向core ,而不是指向 芯片外部;插入pad filler 报告orientation缺失;
     一番查找后,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个例:
    http://bbs.eetop.cn/thread-274453-1-1.html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2111

    尝试解决方法如下:

       1 编写 pad.clf 文件(里面只有一句话: definePad "*" "270" )
       2 重新做IO库(我读的是lef);
       3 在Milkyway中 选择CLF 来load CLF File ;同时选中 Load CLF File Without Timing Related Information;填写CLF File Name:pad.clf , Library Name: $io_mw_lib

     initialize_floorplan 后 ,pad方向正确,filler方向正确;但是pad corner 还需要调整;

     以上是我的解决方法,大家看是否可行,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对,就是这么干的,最好叫vendor改吧,这明显是库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talus,同样的lef,是没问题的——这是工具的差异;另一方面 Milkyway读foundry的lef,除了pad方向问题,也不认识pad filler(Mikyway Mark Cell Type也没标上),只能手改lef——这是foundy的lef 语法的问题;

网友(2015-06-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5-07-3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这个?我试了definepad "*" "270"
什么效果也没有啊?   file:///C:\Users\eguang190\Documents\Tencent Files\398102028\Image\C2C\5ZB1H$`JNQE)~YZ_{NYG%VL.png

网友:
那就90,,180 都试试,总有一个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270,180,90都试过了,还是没有效果!!!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0 度呢,什么工艺什么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谢谢你。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最后发现是因为编辑器不同造成的,刚开始我没有用gvim,可能是字符集不同吧

网友(2016-04-06):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目前是用smic65nm工艺,我的port和pad对应不上不知道为何。。

网友(2019-12-06):
在前面加上这个(vdd corner有问题的话也加上)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SH1025 (调用的库pad名)-lib_cell_orientation   { FW S S S }(方向多调几次就试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一下是改lef哪里才能让icc辨别到f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