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 和 Hspice时,model name问题

楼主(2013-01-16):
各位高人,我现在使用的PDK中的spectre 模型的MOS管子的 model name 是 “MN”, 而hspice的model name 是 “N” , 在进行仿真时经常遇到无法识别管子而无法仿真的问题。没有办法,对于小规模电路就手动修改,可是对于大规模电路,一个一个修改有些不现实,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include一个网表或用变量MN=N就好了。

网友:
MOS device model 首字母不是应该是'M’ 吗

楼主:
谢谢版主cxl666的回复,你的意思是说在input.scs添加MN=N是吗?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数字合成了一个小电路,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得到了gds文件,然后用calibre抽出.sp网表,最后用virtuoso的spicein转换成电路图,在转换时要关联模型库,我的模型库里的模型有些特殊,调用时默认的model name是N or P,而spectre默认是MN, 所以无法仿真。以我所知道的,在spectre下修改netlist,是不是修改input.scs啊?烦请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2016-04-15):
在input.scs添加MN=N,试试看版主cxl666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