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验证问题

楼主(2013-01-16):
目前小弟正做一 PCI插槽声卡芯片验证,自己搭建的PCB板已确定没问题了,装上原芯片,声卡能正常工作,转到FPGA上能发现硬件,却无法识别,请问有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吗?    PS:芯片代码用另外一款FPGA板已验证通过了,且现在这个板更高级。

网友:
fpga设计有问题

网友:
在PCI configure地址空间,有些寄存器:device_id, class code等 (地址位于0x00 -- 0x0C)。对比下,这些空间的寄存器值一样不。

楼主:
谢谢楼上信息

网友:
PCI卡对电气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毕竟高速并行的,check一下FPGA的IO电平,线延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