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图像录入问题

楼主(2013-01-16):
请问怎样把lena,pepper等标准测试图像录入FPGA进行处理呢?是通过FLASH吗,那又怎样把这些图片从电脑下载到FlASH里面去呢

网友:
要有一个烧录器,价格几千块的样子,然后再将图片转换成RGB数据,把FLASH芯片放在烧录器上,通过烧录器将图片数据烧进FLASH

网友(2013-04-06):
生成。hex文件,直接load进RAM里面

网友(2017-04-13):
标题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从资金成本上来看,建议直接做一个小板子,使用FPGA做接口,用串口将图像烧写至FLASH中。
实在做不成了,再考虑购买烧写器。

网友:
什么接口都可以,用matlab把图像转换成二进制或16进制码存入txt文件,然后 可以通过verilog的系统读命令读出,也可以通过任意接口导入,然后想存到哪儿就存到哪儿,想要显示的时候就把之前存的内容再读出按照VGA或者HDMI的时序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