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epnwell周围是否有必要再做guardring

楼主(2013-01-17):
deepnweel已经实现了衬底的隔离,是不是不需要在器件周围(数字逻辑电路)再做guardring了?

网友:
deep NWell外面?我还是会加P ring。

网友:
可以加,substrate pickup

网友:
一般得加的

网友:
同3楼,加sub的pickup

网友:
放在DNW里面的nmos肯定要加,那是pick up,在DNW外面加上的话也会有好处,可以吸收系统的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