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各位大神解决下calibre中一个奇特的LVS问题(LVS OPTION电位设定方面的)

楼主(2013-01-17):
这几天画了一个版图,结果跑LVS总是出现如下图的错误

图中的ERC错误是因为所画的有些器件的B极不是连接到GLOBAL电位的,而是连到一个器件的输出端。
验证分析的结果是calibre会把版图上的OUT1_B这条net认成OUT0_B,还有就是认不出INB这条net。
然后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有20个错误,但如果我把版图左右翻转、上下翻转或者90度翻转,错误的个数会改变,变成23、26、27或者28个错误。
如果我按照下图在LVS OPTION中设定好它的电位,结果就是下下张图中显示的——错误没有了。。。

求各位大神指教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这张版图能直接这样投入使用不,还是说需要改正?(试着改了几天了,就是解决不了这问题啊 ,求有懂这问题,或者遇到过并解决掉这种问题的达人帮忙啊,谢谢!)
以下附上LVS report(是跑LVS出现20个错误时的report)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delay_pp07.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1/xmuser/hang1989/h2/calibre/runlvs/delay_pp07.sp ('delay_pp07')
SOURCE NAME:              _source.net_ ('delay_pp07')
RULE FILE:                /home1/xmuser/hang1989/h2/calibre/runlvs/_G-DF-EFLASH_EE2PROM162N-1.8V_3.3V-2P6M-HV_R-CALIBRE-LVS-0.1_P1_01.txt_
RULE FILE TITLE:           162nm Embedded Flash and Embedded E2PROM 1.8 V/3.3 V 2P6M High Voltage Reduction Process
CREATION TIME:            Thu Jan 17 09:38:15 2013
CURRENT DIRECTORY:        /home1/xmuser/hang1989/h2/calibre/runlvs
USER NAME:                hang1989
CALIBRE VERSION:          v2008.1_32.21    Tue Apr 1 22:33:09 PDT 2008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delay_pp07                    delay_pp07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CC?" "?VDD?" "?VCC??" "VCC:?"
   LVS GROUND NAME                        "?GND?" "?VSS?" "?GND??"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NO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C(NCAP_18_G2_EF_UCFN)  PARALLEL NO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_18_g2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18_g2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18_g2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18_g2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33_g2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33_g2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33_g2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33_g2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g32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g32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d32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d32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32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32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45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45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g45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g45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d45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d45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83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83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g83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g83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d83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d83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nvt_18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nvt_18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hvbpw_25p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hvbpw_25p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hvdnw_25p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hvdnw_25p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mvbpw_25p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mvbpw_25p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mvbpw_25p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mvbpw_25p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mv_25p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mv_25p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ssgbpw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ssgbpw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r(rspd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d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po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ppo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d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d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po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po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hr_g2_ef_ucfn)  l l 3
   TRACE PROPERTY  r(rnhr_g2_ef_ucfn)  w w 3
   TRACE PROPERTY  r(rsnwell_w200_g2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well_w200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dnw_eflash)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pwell_eflash)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d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pd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po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ppo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d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d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po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po_ef_ucfn)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po_fg_eflash)  r r 3
   TRACE PROPERTY  d(dion_g2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n_g2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p_g2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p_g2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w_g2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nw_g2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hpw_mvn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nhpw_mvn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hpw_mvtn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nhpw_mvtn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hpw_hvn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nhpw_hvn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pdn_mvp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pdn_mvp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pdn_hvp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pdn_hvp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hpwdn_mv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hpwdn_mv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hpwdn_hv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hpwdn_hv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dnw_mv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dnw_mv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dnw_hv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dnw_hv_ef_ucfn)  p p 3
   TRACE PROPERTY  c(mimcaps_g2_ef_ucfn)  c c 3
   TRACE PROPERTY  c(onocaps_g2_ef_ucfn)  c c 3
   TRACE PROPERTY  q(pnp_v50x50_g2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q(pnp_v100x100_g2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q(npn_v50x50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q(npn_v100x100_ef_ucfn)  a a 3
   TRACE PROPERTY  c(ncap_18_g2_ef_ucfn)  nf nf 0
   TRACE PROPERTY  c(ncap_18_g2_ef_ucfn)  lf lf 3
   TRACE PROPERTY  c(ncap_18_g2_ef_ucfn)  wf wf 3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delay_pp07
SOURCE CELL NAME:         delay_pp07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8    *
Nets:              29        24    *
Instances:         51        16    *    MN (4 pins)
                    57        15    *    MP (4 pins)
                    16        16         C (2 pins)
                     8         2    *    R (3 pins)
                ------    ------
Total Inst:       132        49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7
Nets:              19        19
Instances:         11         7    *    MN (4 pins)
                    10         6    *    MP (4 pins)
                     2         2         C (2 pins)
                     2         2         R (3 pins)
                     1         5    *    INV (2 pins)
                     2         2         SDW2 (3 pins)
                     0         2    *    SUP2 (3 pins)
                     2         0    *    SMP2 (4 pins)
                ------    ------
Total Inst:        30        2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4                                                     OUT1_B
       --------------------------                                --------------------------

       (SMP2)ut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27(20.688,21.351):s

       (SMP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8(4.320,20.550):g

       M62(18.610,7.982):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UP2)utput
                                                                   MM6:d

       ** missing connection **                                  (SUP2):input
                                                                   MM4:g

       ** missing connection **                                  MM0:d

       (SDW2):input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58(4.320,9.015):g

       (SDW2)utput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57(4.320,4.242):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SDW2):output
                                                                   MM2: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SDW2):input
                                                                   MM7:g

--------------------------------------------------------------------------------------------------------------
  2    Net 3                                                     OUT0_B
       --------------------------                                --------------------------

       (SMP2):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9(4.320,22.791):g

       (SMP2):out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26(20.688,19.110):d

       M61(18.610,4.242):d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UP2):input
                                                                   MM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UP2):output
                                                                   MM3:d

       ** missing connection **                                  MM9:d

       (SDW2):output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58(4.320,9.015):s

       (SDW2):input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57(4.320,4.242):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SDW2):input
                                                                   MM2: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SDW2):output
                                                                   MM7:d

--------------------------------------------------------------------------------------------------------------
  3    Net 15                                                    ** no similar net **
--------------------------------------------------------------------------------------------------------------
  4    ** no similar net **                                      INB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    M42(40.660,12.774)  MP(P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6    M43(40.660,19.014)  MP(P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7    M49(46.424,17.496)  MP(P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8    M50(46.424,21.236)  MP(P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9    M65(25.094,1.881)  MN(N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10    M66(25.094,8.121)  MN(N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11    M76(47.144,1.862)  MN(N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12    M77(47.144,5.602)  MN(N_33_G2_EF_UCFN)                    ** missing instance **
--------------------------------------------------------------------------------------------------------------
13    (SM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M26(20.688,19.110)  MP(P_33_G2_EF_UCFN)
         M8(4.320,20.550)  MP(P_33_G2_EF_UCFN)
--------------------------------------------------------------------------------------------------------------
14    (SM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M27(20.688,21.351)  MP(P_33_G2_EF_UCFN)
         M9(4.320,22.791)  MP(P_33_G2_EF_UCFN)
--------------------------------------------------------------------------------------------------------------
15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MM4  MP(P_33_G2_EF_UCFN)
                                                                   MM3  MP(P_33_G2_EF_UCFN)
--------------------------------------------------------------------------------------------------------------
16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MM5  MP(P_33_G2_EF_UCFN)
                                                                   MM6  MP(P_33_G2_EF_UCFN)
--------------------------------------------------------------------------------------------------------------
17    ** missing gate **                                        (INV)
                                                                 Transistors:
                                                                   MI364  MP(P_33_G2_EF_UCFN)
                                                                   MI362  MN(N_33_G2_EF_UCFN)
--------------------------------------------------------------------------------------------------------------
18    ** missing gate **                                        (INV)
                                                                 Transistors:
                                                                   MI363  MP(P_33_G2_EF_UCFN)
                                                                   MI361  MN(N_33_G2_EF_UCFN)
--------------------------------------------------------------------------------------------------------------
19    ** missing gate **                                        (INV)
                                                                 Transistors:
                                                                   MI353  MP(P_33_G2_EF_UCFN)
                                                                   MI352  MN(N_33_G2_EF_UCFN)
--------------------------------------------------------------------------------------------------------------
20    ** missing gate **                                        (INV)
                                                                 Transistors:
                                                                   MI5  MP(P_33_G2_EF_UCFN)
                                                                   MI7  MN(N_33_G2_EF_UCFN)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7          7            0            0
   Nets:               18         18            1            1
   Instances:           7          7            4            0    MN(N_33_G2_EF_UCFN)
                        6          6            4            0    MP(P_33_G2_EF_UCFN)
                        2          2            0            0    C(MIMCAPS_G2_EF_UCFN)
                        2          2            0            0    R(RNHR_G2_EF_UCFN)
                        1          1            0            4    INV
                        0          0            2            2    SDW2
                        0          0            0            2    SUP2
                        0          0            2            0    SMP2
                  -------    -------    ---------    ---------
   Total Inst:         18         18           12            8

o Statistics:
   1 passthrough source net was deleted.
   102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5.
     77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6 parallel layout capacitors were reduced to 2.
   16 parallel source capacitors were reduced to 2.
   8 series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  6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_PAD VSS_PAD VPP PROGRAM IN OUT OUTB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M61(18.610,4.242)  MN(N_33_G2_EF_UCFN)                    MM0  MN(N_33_G2_EF_UCFN)
         s: 6                                                      s: IB1
         b: VSS_PAD                                                b: VSS_PAD
         g: 15                                                     ** no similar net **
         d: 3                                                      ** OUT0_B **
         ** no similar net **                                      g: INB
         ** 4 **                                                   d: OUT1_B
--------------------------------------------------------------------------------------------------------------
       M62(18.610,7.982)  MN(N_33_G2_EF_UCFN)                    MM9  MN(N_33_G2_EF_UCFN)
         g: 16                                                     g: INBB
         d: 7                                                      s: IB2
         b: VSS_PAD                                                b: VSS_PAD
         s: 4                                                      ** OUT1_B **
         ** 3 **                                                   d: OUT0_B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SDW2)                                                    ** unmatched gate **
       Transistors:
         M73(41.380,5.543)  MN(N_33_G2_EF_UCFN)
         M57(4.320,4.242)  MN(N_33_G2_EF_UCFN)
--------------------------------------------------------------------------------------------------------------
       (SDW2)                                                    ** unmatched gate **
       Transistors:
         M72(41.380,2.802)  MN(N_33_G2_EF_UCFN)
         M58(4.320,9.015)  MN(N_33_G2_EF_UCFN)
--------------------------------------------------------------------------------------------------------------
       ** unmatched gate **                                      (SDW2)
                                                                 Transistors:
                                                                   MM8  MN(N_33_G2_EF_UCFN)
                                                                   MM7  MN(N_33_G2_EF_UCFN)
--------------------------------------------------------------------------------------------------------------
       ** unmatched gate **                                      (SDW2)
                                                                 Transistors:
                                                                   MM1  MN(N_33_G2_EF_UCFN)
                                                                   MM2  MN(N_33_G2_EF_UCFN)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LVS OPTION中设定好电位
有的时候是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如果能过就不用加,加了能过也不是版图出错。

网友:
电源本来就要写到lvs power name /lvs ground name 里面去的啊,

要不然怎么做erc分析么, 就没有参考电位了

网友(2020-12-09):
在calibre iterative里面就可以直接写电源地的名字

网友(2021-03-10):
可能是有两个IP内部有相同的结构但是接电方式不一致,可以将其中一个IP单独设为一个lib,再调用这个lib,就可以了。可以在virtusoo检查发现其中一个IP内部连接混乱,与其单独存在GDS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