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删除文件中特定字符

楼主(2013-01-17):
请求那位高手给点指导:最近工作上需要用Perl来处理一个文件,文件里面含有以“fpga”开头 “,”结尾的字符,比如:fpga_usb_a,  fpga_iic_b,等,现在想要把这些字符给删掉,请问该如何写这样的脚本。我是刚刚接触perl,用了m//匹配符,想找到这些字符并提取出来,但是每次得到的都是这些字符所在的整个一行。请哪位高手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m关键字是匹配,替换需要用s关键字:
s/^fpga//
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太明白,替换使用s//,但是如何查找以fpga_开头、以,结尾的字符串,字符串中间为其他的字符。你给的这个,可以详细说一下意思吗?

网友:
perl -p -e 's/^fpga_.*,$//' your_file
你试试直接在命令行输入这个吧

^ 行开头
$ 行结尾
.* 任意多个任意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唉,在命令行里面直接键入你给的这条命令,结果是把我的文件直接打印在显示器上,没有把FPGA_的字符串去掉。朋友,有正则表达式相关的东西吗,这个东西很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唉,在命令行里面直接键入你给的这条命令,结果是把我的文件直接打印在显示器上,没有把FPGA_的字符串去掉。朋友,有正则表达式相关的东西吗,这个东西很不好搞
-----------------------------------

朋友,看来你真的是对这些很生疏啊。。。

perl -p -e 's/^fpga_.*,$//i' your_file > new_file_name
你试试直接在命令行输入这个吧

^ 行开头
$ 行结尾
.* 任意多个任意字符
i 忽略大小写
> 输出重定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出你“为技术付出一切”的勇气来,去找资料吧

比如资料区射门靴版主的帖子里:
http://bbs.eetop.cn/thread-309424-1-1.html

你找个perl教程,看看“正则表达式”那一章,你就明白啦。

网友:
他那意思是不能对原文修改吧? 用tie包试试,或输出到一个新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perl加-i参数是对原文修改,我这里没有加

楼主:
我还是先把基础的搞清楚,之前什么都不懂,

楼主:
问题初步解决了 $string = fpga_usb_a, while($string =~ s/fpga_.*,//g),可以把所需要的字符串删掉。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在匹配方式里面用了.*导致以fgpa_,以后的所有字符串都给删掉了,
如fpga_usb_a, fpga_iic_b,  usb_pos_a, iic_data_a,这样一行全部给删掉了,但我的目的却要保留usb_pos_a, iic_data_a, 还要继续学习。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匹配模式为“最少匹配(minimum): 尽可能少地匹配。量词后使用'?'表示使用最少匹配方式”。暂时还不知道怎么用,继续学习

楼主:
终于解决了 $string = fpga_usb_a, while($string =~ s/fpga_(.*?),//g),可以把所需要的字符串删掉。.*之后加一个?表示非贪婪的匹配方式或者成为最小匹配模式,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需要删掉的字符全部删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上手很快!

网友:
看捕获变量那一节,抠出某一行你感兴趣的字符串进行操作。

网友:
文件如果在百万行以内,可以直接在vim里面一下搞定。写脚本,实在是,除非是为了学perl,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