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V的带隙基准电压可行吗?

楼主(2013-01-17):
大家好,现在有个工艺,带隙基准中用的是二极管,温度系数补偿后基准电压为1V,这个电压值可行吗?

网友:
可以的,用电流型的,但是要注意上电启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我这个是电压型的,我用工艺提供的二极管仿了一下,正向压降的温度系数比较低,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基准电压偏低。

网友:
Sub 1v voltage mode?

网友:
是一般硅工艺吗?所用二极管正向压降是多少?此时电流密度两条支路分别多少?二极管正向电压温度系数分别多大?有点好奇,因为一般很难补偿做到输出为1V。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二极管面积太大了?

网友:
普通工艺,最常见的结构 是不太可能到1V的,一般1.22V +—100mV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