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与同步复位的面积分析?

楼主(2013-01-17):
思考一个问题,在ASIC设计中<1> 采用异步复位方式,要求调用的DFF带外部异步复位pin。
<2> 采用同步复位方式,DFF可以不用复位pin,这样的DFF可以面积小一点,复位信号可以输入D端的逻辑一起综合。

请问这两种设计,哪一种方式的总面积会小?

网友:
我之前看的资料上是这样说的:
   由于大多数的逻辑器件的目标库内的DFF都只有异步复位端口,所以,倘若采用同步复位的话,综合器就会在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口插入组合逻辑,这样就会耗费较多的逻辑资源。

网友:
工艺厂目标单元库中同时提供同步复位的DFF和异步复位的DFF,当然由你设计者自己选择, 试想一下, 就拿一个DFF来说,采用异步复位方式,一个复位信号和数据信号本来可以直接接到复位端口和数据端口, 如果你采用同步复位, 将复位信号和D端逻辑在一起, 势必要增加D端前面的逻辑的逻辑。 这样面积就大了

网友:
一样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