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后仿真中SDF文件的hold time的负值问题(已解决供参考)

楼主(2013-01-17):
各位,我在进行后仿真的时候,发现后仿真报了一个$setuphold的timing violation,检查limits发现,其limits为(0.3,-0.2)。

hold time的limits有时候为正值,有时候为负值,现在想请教下,其负值该怎么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
个人理解:hold time为负值,意味着此级触发器的Clock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偏差。
Tskew1+Tcq+Tlogic+Tsetup>=Tskew2+Thold
Thold为负,则Tskew2有较大的变化空间。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不大理解,能解释的清楚一点吗?或者画个图?
hold time的正值和负值有什么区别?

楼主:
setup 和hold的图,

setup 和 hold

setup 和 hold
hold time怎么算负值?

网友:
负的hold time意味着系统更容易满足要求了啊 setup time和hold time形成的窗更小了 也就是信号保持的时间可以更短了

网友:
保持时间为负值 怎么理解  负的保持时间是不是会将建立时间缩短 信号还能被时钟边沿采集到么

网友:
等待大牛 给讲解

楼主:
在论坛搜了一下,看完全部回答,都没有回答到hold time的负值该如何理解的问题。
继续求大牛!

网友A:
当input transition time> output transition time时,delay为负值
所以hold time可能会出现负值,参见4-13

网友:
上面的说法是对的,那个负值也不是真正的负值,由于计算点(是fall /rise 50% ),响应信号转换速率相对于输入慢的话就会出现测量或计算上的负值了。

楼主(2013-02-28):
现在自己回一个。看图!

holdtime_neg

holdtime_neg

网友:
VCS工具手册里有专门讲解的。看手册更清晰一些。上面这个图就是手册里的

网友(2013-04-21):
回复 楼主:

   你这图还是没有懂哎,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如果是理想时钟,hold肯定是一个小正值,比如0.3,也就是前后级寄存器之间delay必须大于0.3.
现在时钟树建完后有skew,前后寄存器的时钟差有正,有可能为负。
现在打个比方,后一个寄存器的时钟比前一个早到0.3,那么即使两级之间没有delay,就是任何情况都可满足hold检查,即hold为0。
如果理解了这个,hold为负就不难理解了。后一个寄存器的时钟比前一个早到时间 大于0.3,比如早到0.4,那么hold就是-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得很好。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

网友(2013-05-21):
好像用sysnopsis的人多

网友(2013-08-08):
回复 网友B:

   说的太好了,很清晰

网友:
这个帖子有营养!

网友(2013-09-12):
mark一下!  思考一下!

网友(2013-11-09):
回复 网友B:

    这个解释的够清楚~

网友(2014-06-23):
额,好像还是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讲的很清楚,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下来看看,学习下!多谢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B:
给力 大牛

网友(2015-01-17):
解释的真好!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stand cell 内部有个小的clock delay,这样hold time就是negtive

网友:
困惑很久了!謝謝解答

网友(2015-04-16):
看来我的理解有误,37楼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网友(2016-04-11):
Synopsys_Timing_Constraints_and_Optimization

这是本好书

网友(2016-05-11):
hold为负值,则说明data可能在clk前到达cell

网友(2019-01-04):
后仿中也遇到了hold负延时问题, 工具直接优化为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试vcs option: -negdelay  +neg_tchk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mark

网友(2019-02-27):
上面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A:
当input transition time> output transition time时,delay为负值
所以hold time可能会出现负值,参见4-13 ...

bucuo xuexiaxia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当input transition time> output transition time时,delay为负值
所以hold time可能会出现负值,参见4-13 ...

下载了,好资料

网友(2023-05-30):
Delays can be negative in some unusual situations. For example, if the input transition is
slow and the output transition is fast for a cell, the time at which the input signal reaches the
50% trip point can be later than the time at which the output signal reaches the 50% trip
point. The resulting delay from input to output is negative. A similar situation can occur for a
net because of a change in delay caused by crosstalk. In addition, the library hold time
requirement for a sequential cell can be negative.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A:
当input transition time> output transition time时,delay为负值
所以hold time可能会出现负值,参见4-13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