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13-01-17):
各位高手,小弟在放电路中一共模反馈电路,仿相位裕度的时候相频曲线低频时是-180度     是不是相位裕度为0了啊?

网友:
正180和负180有区别?

网友:
反馈的正负搞反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SUBTRACTE -180 IS CORRECT

网友:
-180°是也是正确的,主要是看你的输入和输出是正相还是反相。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因该看的是正相输入、反相输出,也就是说输入差模信号是Vi(+,-),看的输出差模信号是Vo(-,+)。只要你清楚反馈电路的接法,相位是从0°还是-180°开始都没啥问题的。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在做振荡器时候发现的,不过有点记不清了,如果有误请纠正~

网友(2013-03-30):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不过我的是从180度开始的 这是为什么啊 搞明白了吗。。。。

网友:
when an ac source initial phase is 0 deg connected to the amp's positive input terminal, then, your phasemargin curver is start from 0 deg;when an ac source initial phase is 0 deg connected to the amp's negative input terminal by a couple cap, then, your phasemargin curver is start from 180 deg

网友(2013-08-24):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9-07-02):
我仿真相位裕度时,相位不是从0或者180开始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比如从27开始

网友(2021-02-20):
引用 网友A:
比如从27开始

低频不够低,在仿真设置里面将最低频率设置的低一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