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如何实现底层与顶层module采用不同timescale值

楼主(2013-01-17):
比如底层module ·timescale 1ns/1ps ,顶层module ·timescale 100ps/100ps。谢谢指点

网友:
你在每一个module都定义一个timescale 就可以了

网友:
在需要100ps/100ps 的RTL代码的module之前使用
`timescale  100ps / 100ps

然后在endmodule 后使用
`timescale  1ns / 1ps 切换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会选择最小的时间单位与时间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啊,还是选择最小的时间精度跟单位的。用的VCS。

网友:
单位应该是可以切换的 但精度是统一使用最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5-07-29):
The time_precision argument specifies how delay values are rounded before being used in simulation.The values used are accurate to within the unit of time specified here, even if there is a smaller time_precision argument elsewhere in the design.

The smallest time_precision argument of all the`timescale compiler directives in the design determines the precision of the time unit of the simulation.

网友:
非常个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