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SE产生一个CIC IP核,出现这个warning,怎么解决?

楼主(2013-01-17):
用ISE产生一个CIC IP核,见图1,出现这个warning,怎么解决?
而我仿真刚好用的是Behavioral simulation,此核的输入都对,但是结果一直为0,是不是和这个warning有关呢?

CIC IP核设置如图2-4。

warning

warning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CIC IP核GUI的第一页中的输入采样频率和时钟频率是个神马关系?

楼主:
刚才后仿真了一下,有输出。。

这是怎么一回事捏?

关键是我整个工程如果后仿真的话,特别特别慢。。。。。。调试的时候只能前仿,而前仿CIC IP核没有输入,sigh,求解救呃!!!!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行为级仿真,核不支持。只支持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