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 直流仿真显示问题。

楼主(2013-01-17):
各位大侠,我在用spectre做DC仿真后,查看直流参数,显示的直流参数非常长,小数点后面有10多位。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设置能让其显示的位数少一些。直流参数都是正确的。只是显示的位数有点多。谢谢!

网友:
方法1:在CIW或者.cdsinit里面写:
envSetVal("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5)
方法2:在.cdsenv文件里面写:
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3
方法3:在CIW里面输入:
aelPushSignifDigits(5)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大侠好人。

网友(2021-05-28):
请问方法2,找不到,cdsenv文件夹怎么办呀?能提供一下路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