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仿真VCO相位噪声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1-17):
刚开始学习用spectre的pss+pnoise联合仿真vco的相位噪声,有几点疑问,希望大虾门不吝赐教:
1.为什么要进行pss和pnoise的联合仿真,尝试了下单独run pnoise,仿真报error,pss是否为pnoise的仿真提供了什么仿真条件?
2.pss仿真设置中的beat frequency是否vctrl对应的osc 频率?number of harmonics是什么意思?一般设为多少呢?对phase noise的仿真结果是不是有影响?
3.pnoise仿真设置中,sweeptype此时为什么要设置为relative?relative harmonic又指的什么意思呢? maximum sideband的值一般怎么设置,它是指的什么呢?

暂时有这几点搞不明白,希望大虾们们能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看来你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自己看看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因为刚接触这块内容,另外就是仿真工具一直用的hspice,spectre也不是很熟悉,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么?现在只看了一下spectre workshop- vco design using spectreRF,看的也不是很明白了。

网友(2013-04-19):
这些问题你现在弄明白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请求回复!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请求回复,谢谢

网友:
同样求答复~

网友:
先做pss才能做pnoise,因为pss做完了就可以确定基波频率和谐波频率,设定relative就可以在已知的基波频率(设为1)处的相位噪声,频率摆幅设定区域内的相位噪声图都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2013-11-12):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弄懂了吗?求赐教!!我设置的不同number of harmonics/maximum sideband得到的抖动都不一样,还有积分范围及输出扫描范围,这4个量之间有关系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最讨厌这种装逼的,人家来问不就是想缩短学习的时间的嘛,不想回答或不会就别回复,搞的自己很牛逼似的!

网友(2014-06-05):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你已经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正在接触这一块,有很多的疑问。

网友C(2014-10-31):
回复 楼主:

关于maxsideband的解释

网友(2015-05-15):
回复 楼主:

   有没资料???

网友:
不要网怒。。。

网友(2015-07-02):
求回答、、迫切想知道楼主问题的答案

网友(2015-09-24):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很多问题

网友(2015-12-22):
我也想知道。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或者有什么推荐的资料?不要流程性的资料,有没有那种解释性质的资料,类似于这个参数的含义以及为什么这么设置之类的。

网友(2016-10-16):
同问,求资料共享

网友(2016-11-17):
看官方文档啊,写得挺详细的,但是没有几个人静下心去看

网友(2017-08-14):
大家好,请问
cadence的pnoise仿真选项里面
资料上说在“Frequency Sweep Range”中选择“Start-Stop”,填入起始和终止的频率。
这里的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9-03-05):
回复 网友A:

   说几句废话来水经验?有必要吗?这信元有不值钱?   还是给自己打个广告?

网友:
回复一下你的问题哈,一起探讨
1.pss是计算电路的周期稳态响应,求稳态响应的收敛解,只有算了收敛解之后才能进行pnoise仿真
2.beat frequency为电路的基频一般是cadence直接给出的,也可以手动设置。harmonic那里是输出谐波个数,我设置为7

网友(2020-03-25):
顶   相同疑问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关于maxsideband的解释

请问这个是哪个文档呀

网友(2022-12-09):
不懂那个relative的是什么意思,pnoise中的

网友(2023-06-19):
楼主解决了嘛?有关于仿真相位噪声推荐的资料嘛?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感

网友(2024-07-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太同意了  不帮别人解决问题,就知道教育人

网友(2025-04-16):
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