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还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3-01-17):
设计PLL参数如下:
FCOMP0.032MHz
FVCO4MHz
ICP0.2uA
KVCO48MHz/V
R21000
C2100pF
C110pF

不稳定现象:当将输入参考时钟从32KHZ调节到50KHZ时,输出波形稳定。
    要是通过改变C2,需要怎么调节?如果只能调整R2,如何调节?相位裕度45度能稳定吗?阻尼因子0.6能稳定吗?
   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你的LPF用这组数据试试:R2=300K;C2=400P; C1=30P

网友:
其实随便找本书都能解决的问题真没必要问,倡议大家多看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下一版SOC就要单独制版了,错不起啊,而我在PLL上又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想听取大家的意见,看看是不是和我想的一致。我先说说自己的看法,将参考时钟从32K调高50K,输出就稳定了,说明带宽太大。由于条件限制,现在只能改R2,我的想法是减小R2可以减小带宽,但是我问了一个同事,说是要增大R2。我用HSPICE仿真发现增大R2不稳定,减小R2才稳定。所以很困惑,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C2要增大,不然抖动厉害

网友:
单独改R2作用不大,带宽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过增加电容,加大多少合适?增大50PF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不太对啊,我的ICP=0.2UA,KCP应该是ICP除以2pi,为0.0333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电阻应该也能改变带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行,Cap的作用是产生稳压,同时滤波!稳压的电流哪里来,就是CP的充放电电流。
R取值太大,压降就大,稳压作用就没有了。Vcap的电压就一直在抖。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够,估计起码300pF以上,可能要500pF~1nF,因为你的输入freq太小。32kHz当然和你的功耗有关(和VCO的Ibias有关)

网友:
这个不稳定确实是你的带宽过大,从你给的数据看,带宽估计在10K左右。
如果受条件限制,不想对版图做过大的改变,建议你就把R2减小到400K,同时尽量增大C2电容。
你可以尝试着这样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关注,一开始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ICP=0.2UA, KCP应该是ICP除以2pi,要是根据除以2pi,那么得到的带宽也只有2K多,我再查查资料看看,糊涂了。

网友:
在计算带宽的时候Icp和Kvco的单位要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语惊醒梦中人!!!KVCO要乘以2PI,刚好抵消了!非常感谢!你的说法和仿真结果吻合!仿真确实要将R2调整到400K才稳定

网友:
片上的電容沒有做那麼大的吧?

网友:
如果跑corner等其他影响考虑进去,C2不加大,只是增加R2,可能还是不会很稳定!

网友:
楼主改进以后,上个仿真图看看呢!

网友:
楼主用这个软件算算环路带宽,与你手算对比对比。
http://bbs.eetop.cn/thread-240694-1-1.html

网友:
我以前设计的一个 32K*(300~1000)的PLL,C2 100pF 愣是没做下来,最后还是尽可能做大了不少。多出好几倍

网友:
我想知道,C2保持100pf,增加R2,最后仿真的稳定性如何?抖动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你说的电容确实是增加那么多才比较理想,但是考虑到面积,还有现在实际的布局,都只能只改电阻,这个锁相环是多频率输出的,这次流片回来4M 8M 12M 16M都是稳定的,只有1M和2M不稳定,而且2M只要将32K参考频率调高到36K就能稳定,1M只要将32K调节到50K时钟输出就能稳定。从测试结果来看,参考频率与带宽比只要大于5就能稳定了。现在只有R2大小可以调节,电容最多也只能增加40PF。R2现在减小到400K,仿真能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这里CP电流只有0.2uA,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电容不用那么大。估计你以前设计的那个的CP电流应该没那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加R2后,带宽变大,抖动更厉害了,明天去公司才能上仿真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东西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错。

网友:
“参考频率与带宽比只要大于5就能稳定了”一般考虑>10,但是有时候仿真看>5确实稳定了,但是考虑量产的波动,不敢做的太边缘!一般还是做到十几倍才放心!

网友:
PLL設計的原則,loop filter bandwidth(-3db point frequency) < reference frequency/10,
那bandwidth就是3.2K. 也就是(CP+RC filter)的bandwidth是3.2KHz.

网友:
    我的准则是大于 12 倍,费点面积保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E:

10倍那是書上寫的,12倍也可以,3.2k要做的RC的片上電容太大了....

网友:
似乎““参考频率与带宽比只要大于5就能稳定了”一般考虑>10,但是有时候仿真看>5确实稳定了”,并不是稳定与否的本质,参考频率高于带宽只是可以较好地滤掉参考时钟本身带来的抖动,而稳定性则是需要去考察实际的相位裕度,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抖动大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就是不稳定了;当带宽太大了以后,即使相位裕度够,但是输出的时钟也会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相位裕度不够造成不稳定,会是根本锁不上,与抖动大应该根本不是一回事。“抖动大就是不稳定”不知是哪里听来的,是哪本书?或者是哪位教授教的?--很好奇。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严格的说,那这里出现的现象不能说抖动,应该是不稳定;当带宽高到输入参考频率的1/5以上,没法锁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出平均频率与目标频率相等,应该叫锁定。平均频率对,只是瞬时频率不对,应该是抖动。
好吧,慢慢去理解吧。时间长了应该会明白的。

楼主:
谢谢提醒,你说的是对的,我的测试结果确实平均频率是对的。

网友(2013-08-15):
R太大,稳定性下降聊

网友(2016-01-29):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也是矽科的么?有几个关于CPPLL的问题想请教下~~不知道咋么联系你哈~~^_^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llo~~~你也是矽科的么,我有几个CPPLL的问题想请教下,不知道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