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如何处理GDS

楼主(2013-01-17):
我用Caliber生成了top Level的dummy metal,但是在top level中有去foundry merge的IP,这个ip不需要填dummy metal,如何在dummymetal把这个区域的全部dummymetal去掉啊,也就说在dummymetal中挖一个矩形的洞

网友:
如果是hier gds,肯定不好删除啊, 和在icfb里面一样啊,要flatten dummy,然后再删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之前可以阻挡住啊。

楼主:
阻挡?能说的具体点吗,如何操作啊,我在dummyrule里添了layout windel x1 y1 x2 y2,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在IP上打上Blockage啊,这样在IP上就不会加Dummymetal了

楼主:
在Virtuoso里加Blockage还是在P&R工具里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可以,是一样的结果。例如台积一般用150层来阻挡。

网友:
首先, IP的LEF就不规范! 应该对blockage层做定义

其次, 还是回到PnR环境弄吧, 人工加上route blockage

楼主:
在vrituoso里添上DUMBM层不行,用caliber这个区域还是被添上了

网友:
和8楼一样,smic65nm也是有专门的layer用来禁止加dummy的。

网友:
看下做block的层次是否对吧~查一下drc 的 rule file , 看下layer 定义, layer map 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应该是可以block 住的。

楼主:
在designrule里MnDUB层里是block dummy层,然后在virtuoso里create一个矩形,盖住相关区域,然后导出gds,在dummyrule里添加dummy,是这样操作吗?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6-03-18):
要是还打上了,可以查一下加dummy metal的脚本。

网友(2016-08-23):
怎样对比两个版图层

网友(2017-06-24):
谢谢,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