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3-01-17):
ESD的电源线能不能加到内部转换得来的电源上吗?对电路影响大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描述的具体一点吗?内部转换得到的电源,是指LDO或者REG吗?
但个人觉得最好给一个单独的pad,接到内部block,会有将ESD引入的危险。

网友:
ESD所要接的都是需要保护的I/O PAD,电源最终要跟外部供电电源相接,你接内部生成的电源ESD就失去了保护作用,而且万一有静电,更容易把内部模块烧坏。
你内部生成的电源引到外部吗?有I/O PAD吗?如果有也要加ESD,而且其电源线也要接到整个芯片的供电电源上。

网友:
ESD接到pad_frame的pad是最保险的。。。

楼主:
差不多,就是将变化的输入电压产生一套模拟电源和逻辑电源给内部模块供电。

楼主:
芯片本生设计电源是不接出去的,但是为了测试还是将电源引出了一个PAD也加了ESD。不知道这样风险大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不知什么叫ESD—frame,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2013-03-01):
回复 网友B:

   那个接内部REG输出的PAD在芯片出货后是固定接地的吧?测试的时候,机台的环境还不错,不会产生破坏。嗯,大概如此。所以,不用太担心。

网友:
只要把这个电源PAD做好到ESD GND的ESD保护就行了。ESD性能就得看ESD电路结构及ESD版图了,

网友:
不建议这样连

网友(2018-01-23):
同问什么是ESD—frame

网友:
不管是不是内部产生的电源, 只要有IO PAD, 就要加ESD 保护,这跟具体IO 功能是没有关系的。 最常见的加IO 到地的ESD, 可以防止在生产/运输/测试环节 由该IO的引起的静电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