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uvm平台中为什么要使用virtual interface吗?

楼主(2013-01-17):
最近在学习uvm平台,发现在driver和monitor中使用的都是virtual interface,将virtual去掉后,运行平台会报错。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virtual interface,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与DUV相连接吗?

网友:
没用过 uvm 准备学   等待大神的讲解

网友(2013-03-12):
不用的话,monitor和driver需要用接口和dut或者是interface进行连接

网友(2014-04-18):
virtual interface相当于物理interface的指针变量,你可以有多个指针变量指向同一个物理interface,多个物理interface连接有问题.一般就是在最顶层的TB中例化一个物理interface,然后环境中使用多个virtual interface指向同一接口的物理interface。

网友:
顶,好的不灌水

网友:
四楼说得很对,还可以从这个思路理解:virtual interface是仿真运行时才连接到DUT上,如果只是interface,在编译时就必须进行连接。class是automatics,在运行的时候产生。如果类里的接口非virtual,编译时接口并不存在,就会出现编译错误。

网友(2019-05-10):
interface只能再module中声明,没有办法再class中声明,没法用interface。用virtual interface代替interface再class中使用

楼主(2021-01-27):
多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