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分析软件能求电路的传输函数,并进行零极点分析

楼主(2013-01-17):
想问一下,有什么软件能把上述这样的运放拓扑结构的传输函数自动求出来,并分析其零极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有类似经验的朋友帮一下,谢谢。

网友:
Hspice 有分析零极点的功能,你去帮助文档中搜索.pz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顶,也想知道啊,期待大侠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eversed 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

只能手工分析,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做近似,数学软件算出来的精确解可能会有好几页,完全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