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源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o⊙)…我遇到了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下:
    在拉扎维课本里P60里有句话说“如果考虑体效应,则器件的阈值电压也会减小”。请问为什么阈值电压会减小而不是增大?

网友:
我看了下书,似乎你理解得有些问题,你看看我说得对不对。扎哥的意思是Vs“下降”了ΔV,也就是说Vsb变小了,根据公式2.22,由于Vsb下降了,因此阈值电压也降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双双说的理论是正确的。再结合扎哥的语境,Vs下降ΔV可以理解为——假设Vs是0V,相当于Vg增大了一个ΔV,Vb也增大了一个ΔV,因此跟随器的Vgs变大、Vth变小。

网友(2013-06-25):
回复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