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Quest无错,时序仿真出现hold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3-01-18):
功能仿真没有错误(包括不加sdc的网表文件仿真),TimeQuest没有报错,但是时序仿真时,ModelSim报了hold错误,并在报错时间后面一点,大部分信号就变红无效了。下面是报错信息:

# ** Error: e:/altera/80/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_atoms.v(5287): $hold( posedge clk &&& nosloadsclr:255510282 ps, datain:255510283 ps, 266 ps );
#    Time: 255510283 ps  Iteration: 1  Instance: /tb/inst/\arm9_core_inst|arm9_compatiable_code_inst|code_und\
# ** Error: e:/altera/80/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_atoms.v(5287): $hold( posedge clk &&& nosloadsclr:255510248 ps, datain:255510297 ps, 266 ps );
#    Time: 255510297 ps  Iteration: 1  Instance: /tb/inst/\arm9_core_inst|arm9_compatiable_code_inst|sum_m[0]\
# ** Error: e:/altera/80/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_atoms.v(5290): $hold( posedge clk &&& sloaddata:255510273 ps, sdata:255510424 ps, 266 ps );
#    Time: 255510424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inst/\arm9_core_inst|arm9_compatiable_code_inst|reg_ans[0]\
# ** Error: e:/altera/80/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_atoms.v(5287): $hold( posedge clk &&& nosloadsclr:255510274 ps, datain:255510496 ps, 266 ps );
#    Time: 25551049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inst/\arm9_core_inst|arm9_compatiable_code_inst|cmd[0]\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2013-12-25):
哎,不给个说法,是不是仿真的频率太高,信号hold slack不足问题,我现在遇到类似情况,想确认一下

网友(2016-04-19):
回复 2# 313008234 :怎么解决的?什么问题?

网友(2022-04-11):
主要是后仿中,PLL的clk输出与LOCKED输出不同步。需要将locked输出复位后面的电路需要延迟几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