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 轻载问题

楼主(2013-01-18):
请问各位大牛:    刚开始做ldo,看了很多篇capless_ldo的文章,好多里面在轻载(低电流负载)的时候都不能保证stable,有个最小电流的限制。那这样的ldo在实际中能应用吗?如果能应用,该如何保证实际当中不会发生不稳定的情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实际上Capless一般用在一旦开启起码功耗100uA以上的地方,如果负载只是1uA~10uA,很多Capless的设计都需要特殊改进

网友:
如果你想设计1uA~100mA都稳定的Capless LDO,不是不行,而是结构复杂,补偿难度加大,LDO自身功耗也会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从刚开始空载到full load加载的时候,0—100uA这个过程的跳变总会带来unstable的问题啊,还是说capless ldo就一直接着一个100uA往上的负载?那样quiescent current 也太大了啊

网友:
你设计的quiescent current 有多大呢?

网友:
这就是trade off,你如果既要考虑全范围稳定,同时静态电流要小,还有overshoot也要小,恢复时间要快,这会很难!
怎么折中,就看自己的需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我们这边要求做个queiscent current=1u左右,IOUT(MAX)=30mA,其他的应该都还好说。之前用了off-chip ldo做了一个,感觉还可以。但是后来要求做capless ldo,感觉这个稳定度就是问题了。1mA_30mA的step iload还可以稳定,但是往下的就很难保证稳定了。关键是这么低的current,做成SOC,面积也不小啊。感觉是个问题!

网友:
queiscent current=1u???学校项目吧!
实际中这么低的功耗,反应时间也不会快!

网友:
做一个实用Capless LDO还要其他的要求,比如你的?iload变化速率是多大?希望最大的瞬间电压波动多少?恢复时间多少?实现的工艺是?等…………

网友:
关键看应用和设计成本了,一般在低于几十uA的负载下,数字CORE可以让其处于POWER DOWN的模式,这样可以不用考虑其稳定性了,当数字CORE运行时,得让LDO闭环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可以设置powerdown

网友:
回复 楼主:

1uA~10mA~100mA,可以实现Capless,关键是看你的设计要求。主要是瞬态Iload响应需要多块。

楼主:
回复 13# semico_ljj     现在感觉1uA的quiescent current 的load regulation好不到哪去,但是应该对数字flash core的供电影响不大吧?幸好对这个指标苛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你说的power down,是指设置digital core 让低负载的时候关掉LDO,一加进来就是uA级以上的load电流然后工作;还是说power down 是0 load的时候闭环稳定,一加进来就是uA级以上的 load电流正常工作,我目前采用的是后者方案。